同样问一个高速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12-12-15):
高速比较器AD8561,电路图如图所示,我想实现过零检测,仿真结果没问题,可是我在面包板上连好后用示波器看到的波形输出却是不一样的:
1.高电平在输入信号达到4v左右时才出现,倒像是峰值检测。
2.调节VI-端的参考电压(1v参考电压)时,结果不变。
3.反馈回路的电阻换成20K时,结果仍不变。

楼主:
这是电路图

楼主:
请问大家有没有谁知道这个电路应该怎样改改,才能真正实现过零检测?

网友A:
输出端没有上拉电阻吧,还有比较器的话不不需要反馈,反馈电阻也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端没有上拉电阻吧,还有比较器的话不不需要反馈,反馈电阻也去掉,

我之前就是这么搭的电路,可是什么输出都没有呀,

楼主:
可能是我之前太粗心了,按照上图,今天我仔细连了一遍电路,资料里面说芯片的精度可以达到100mv,可是我的电路只没有这么精确,实验现象如下:
1.由于R1和R3的分压,IN+端输入电压峰峰值在大于400mv时,才有输出电压,高电平3v左右,此时的输入电压峰峰值大概在4-5v
2.无论IN-端是接一电阻和地相连,还是和参考电压1v相连(我用两电阻5k,500R串连在正电源和地之间,中间接到IN-端),观察到的波形没有变化
3.在IN+端,我用了不同组的电阻,20k和1K,1K和100R,1K和500R,1k和50R,都是只有在IN+端输入电压峰峰值达到200mV以上才有高电平输出,而这时信号输入之少要5v以上
4.在IN+ 端只接一个电阻,另一端接地,输入电压峰峰值为4v以上才有高电平输出,大于4v时,在正弦信号的负电压部分还会检测到高电平输出,真郁闷!

网友B:
1. 作为比较器, 输出端因为是集电极开路输出, 上拉电阻是必须的.
2.  R10 的正反馈并非必须的. 但有这个电阻, 有抗干扰能力, 但也会导致过零点偏移, 输入电压峰峰值超过一点值才有响应. 楼主可能遇到的就是这个问题.
3. 关于噪声滤波.为了避免检测波形里噪声的影响, 消除它的滤波电路是必须的.

楼主:
你好,请问为啥不接电阻(就是上面那个图),还是不能实现过零检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作为比较器, 输出端因为是集电极开路输出, 上拉电阻是必须的.
2.  R10 的正反馈并非必须的. 但有这个电 ...

你好,请问为啥不接电阻(就是上面那个图),还是不能实现过零检测呢?

网友B:
为啥不接电阻, 不能实现过零检测呢?
1. 作为比较器, 输出端因为是集电极开路输出, 上拉电阻是必须的.

楼主:
你好,我接了上拉电阻,没有接反馈电阻,但是不能实现过零检测,波形看像是阈值检测。
我又试了一下将IN-端接负电压上,它的输出电平触发降低了但还是没有到零,而且输出高电平还降了,降到了1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接电阻, 不能实现过零检测呢?
1. 作为比较器, 输出端因为是集电极开路输出, 上拉电阻是必须的. ...

你好,我接了上拉电阻,没有接反馈电阻,但是不能实现过零检测,波形看像是阈值检测。
我又试了一下将IN-端接负电压上,它的输出电平触发降低了但还是没有到零,而且输出高电平还降了,降到了1v。

网友C:
问题是仿真软件不是您做的,他人想法和您的不一样。而简单的说以前的晶体管和现在的放大倍数等打不一样。。。不要看仿真软件。。。那个东西基本画图就可以去他靠自己的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仿真软件不是您做的,他人想法和您的不一样。而简单的说以前的晶体管和现在的放大倍数等打不一样。。 ...

你好,我只是用仿真看了一下波形,后面我还在面包板上连了电路,只是实际波形没有仿真的理想,所以想问问原因出在哪里,我将现象列出来,可能有点罗嗦,但是比较器这部分真的很棘手啊,希望大家能帮帮我。

楼主:
看过以前的关于比较器的帖子,觉得这边的牛人不少,所以发帖过来请教一下,大家快来帮帮我吧,谢谢了!

楼主:
请教了老师,问题已解决,是由于使用双电源的原因,将内部参考电压改变,使用单电源即可,具体原因我再分析分析

网友C:
是我本人刚才设计的,请参考。。。QQ1461243296

网友D(2014-08-12):
请问一下AD8561能输出负电压吗?我刚刚把它的GND脚接了-5V,但是芯片工作有点不正常

网友E(2017-06-01):
引用 网友B:
1. 作为比较器, 输出端因为是集电极开路输出, 上拉电阻是必须的.
2.  R10 的正反馈并非必须的. 但有这个电 ...

比较器AD8561  输出端没必要加上拉电阻吧

手册没说是集电极开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