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UPS电源问题

楼主(2012-12-15):
只做过简单的buck  ,boost电路。没有做过UPS电源,想知道UPS电源涉及到什么知识。对开发者的要求高么。想了解下UPS电源,想向UPS电源发展。谢谢。

网友A:
spwm  IGBT  滤波器设计  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wm  IGBT  滤波器设计  驱动

这个滤波器是指高通滤波器吗。另外驱动指的是什么驱动。

网友B:
建议看下电力电子相关的书箱,还有UPS方面的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滤波器是指高通滤波器吗。另外驱动指的是什么驱动。

驱动指的功率器件的驱动

滤波器主要是说大功率的输出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