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關於ISE14.3 連到modelsim10.1c 64bit

楼主(2012-12-15):
想請問一下
我已經重裝第二次為何還是有這個狀況出現
我適用ISE 14.3去連到 modelsim  64 SE10.1c
但當我按 ISE design tools=>64 bit tools=>simulation library compliation wizard 時 去做裡面關聯
就是當最後那個要跑很久的程序 當我跑到90%(跑最久的階段)
他會出現了 vcom vlib vsim 錯誤的訊息(跑不了)
請問是為何會這樣  版本應該是可相容的
然後導致我最後顯示有16 錯誤  其他都沒錯
但很多 warned
請問有人有相關經驗能幫我解答嗎?
非常感謝

楼主:
還有vlog也顯示錯誤

楼主:
然後順便想問一下ISE14.3是跟 debussy 6.5版本鄉用嗎?
還是跟哪個?

网友A:
建议你用ModelSim x64 v10.1d
或者QustaSim x64 v10.1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用ModelSim x64 v10.1d
或者QustaSim x64 v10.1d

按氧气哥的办

楼主:
能幫我解一下我最新問的那個問題嗎
很感謝你
我現在是用
ISE14.3
modelsim SE 64  10.1c
debussy 54v9

我最新問題是關於simulation library compliation wizard 那邊的問題
跟 為何沒法用ISE轉出 fsdb檔
非常感謝您

网友B:
那是因为你没有使用函数。具体我都忘记了。
或者你使用了函数,但是参数没有设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幫我解一下我最新問的那個問題嗎
很感謝你
我現在是用

1.首先把debussy的 pli文件放在 questasim的目录内(win32下:linux:bin下)  这个文件叫novas.pli(名字都有点模糊了,linux 为novas.so)路径是你debussy安装路径下 /share/PLI/win(或者LINUX)/mti65/(这个表示modelsim6.5版本,还有一个好像名字是mtilatest,看你怎么选择了 ,都一样)
2.修改modelsim.ini文件 这个文件就在modelsim 安装目录下 (提示一下先打开这个文件的属性,把只读改为可写) 打开文件找到vsim 这个选项  在下面添加 :Veriuser = novas.pli  这样questasim 运行vsim这条指令的时候 会自动的调用novas.pli这个插件,当然了 另外一种做法 是在 运行的时候 在命令行加上 具体参考帮助文档中vsim指令的参数
3.在测试文件的顶层使用两个系统函数(其实这个系统函数就是刚才novas.pli定义的
initial
  begin
$fsdbDumpfiles("test.fsdb");
$fsdbDumvars (0,top);//0:表示当前层下的所有层信号都捕捉,1表示当前层和下一层,2......
// top 为你当前模块的名称 当然  你也可以指定 你的 DUT
end

楼主:
我想問一下 我把ISE用手動刪掉 重裝ISE
但為何我剛剛試了三次 (重裝又刪掉重裝又刪掉)
我'裝的xilinx design tools那個跑步了(快裝好他有顯示說我driver 失敗   是在 xilinx directory/.xstall/ 的一個 但我裝完看這邊沒他說的那個檔案)
我試了好幾次  花了好久時間
來來回回好幾次  就是可以裝完ISE14.3(官網的)  但還沒放入crack 的LICENSE 想直接開啟project navigator就是開不起來  真的很怪
是我不小心刪掉甚麼了嗎?

(還有我之前裝他在C曹會有'ˇ個檔案夾一個是我裝ISE的指定資料夾 C:\Xilinx    另一個是C:\.Xilinx =>前面多一點  它裡面也cache但現在都看步道多一點的那個資料夾)

請問有人知道要怎麼解嗎??
裝都裝好 但就是開不起來
好像是驅動程式開不起來
要怎麼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