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数组的操作,遇到点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2-12-15):
u8 HelpTab[][50] = {
                                  {"0xaa 0x55 addr 0x3a 0xa5 0x5a:返回时间\r\n"        },
                                  {"0xaa 0x55 addr 0x3b 0xa5 0x5a:返回地点\r\n"        },
                                  {"0xaa 0x55 addr 0x3c0xa5 0x5a:返回人物\r\n"        },
                                  {"0xaa 0x55 addr 0x3d0xa5 0x5a:返回返回姓名\r\n" },
                                 {"0xaa 0x55 addr 0x3e0xa5 0x5a:返回返回性别\r\n"  },
                                 {"0xaa 0x55 addr 0x3f 0xa5 0x5a:返回返回事件\r\n"  },
                                 {"help:返回帮助信息\r\n"                                               }
                               };
在串口的协议中,想加一个帮助命令,比如有上面一个二维数组,只要发送help,就会把二维数组的数据全返回给用户。
比如有一个发送函数void SendMessage(u8 *P,u16 num);
在发送的时候,传入HelpTab[0],然后通过HelpTab的首地址,即HelpTab[0],再加一个偏移地址,把HelpTab的数据一次性全部返回,实际上却做不到,因为在发送完第一行数据后,就会停止发送后面的数据。

我的疑问是,对于单片机来说,不管是0xaa这样的数据,还是换行符,都是数据,它不会像上位机那样,把它当作换行符。但是实际上却无法一次性把数据发上来,这是上位机软件的处理问题还是编译器处理的机制还是???

网友A:
是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问题

请指教

网友A:
哇  这么快速回复  我打酱油的啊  不一定会啊  我看看哈

网友A:
楼主 上下机  都是机  应该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上下机  都是机  应该一样的吧

这个效果是用串口软件观测到的,想用超级终端看看,没想到这次装的系统竟然没有超级终端,太搞笑了

网友A:
!!!实际做不到?  怎么可能。

只要能想到 就能做到。
二维数组 我一般不用。 不太好理解。 比较抽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效果是用串口软件观测到的,想用超级终端看看,没想到这次装的系统竟然没有超级终端,太搞笑了 ...

那是显示的事情啊

楼主:
这个问题肯定是换行符导致的,只是不知道怎么解决而已。三维和以上的数组才抽象,二维的还好

网友A:
发没发上来 主要看内存。  眼睛没看到  也不一定 实际没收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效果是用串口软件观测到的,想用超级终端看看,没想到这次装的系统竟然没有超级终端,太搞笑了 ...

找个  可以选择 换行 或者不换行的软件 不可以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肯定是换行符导致的,只是不知道怎么解决而已。三维和以上的数组才抽象,二维的还好 ...

我学过C语言  我感觉二维数组 不是事实存在  本身C设计二维数组就是虚拟的。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学过C语言  我感觉二维数组 不是事实存在  本身C设计二维数组就是虚拟的。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 ...

知之甚浅,不敢发表断论,呵呵

网友A:
为什么我的等级好像比你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等级好像比你低啊、?

技术员和工程师谁高级:dizzy:不过我还真看到有些ID是比你高分才一个月亮的

网友B:
从本质上来说,在C语言里面是没有二维数组的。所谓二维数组,其实就是一个元素为一维数组的一维数组。
第二,不能用上位机软件的思维来理解单片机的串口操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学过C语言  我感觉二维数组 不是事实存在  本身C设计二维数组就是虚拟的。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 ...

你的理解是正确的。

网友C:
指令中有数据方式与文本方式,而接收机同时只能识别一种方式,当然不能一次性发送成功了。要不接收机设为二进制方式,然后把回车符什么去掉或在接收机端重新拼合

网友D:
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简单的串口直接发送就可以了,所你所有的数据都发送完了。
在接收端有数据就接收!
显示,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E:
笑看楼下~-~

楼主:
我的串口发送程序如下:
u8  *TxdPointer  = NULL;
u16 TxdCount    = 0;
u16 TxdMax       = 0;

void SendMessage(u8 *P,u16 max)
{
    USART_SendData(USART1,P[0]);
    TxdCount   = 1;
    TxdMax     = max;
    TxdPointer = P;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C) != RESET)
    {
        if(TxdCount < TxdMax)
        {
            USART_SendData(USART1,TxdPointer[TxdCount]);
            TxdCount++;
        }
        else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
    }
}
我观察到的结果是,发完第一组数据后,就不再发送后面的了(比如"0xaa 0x55 addr 0x3a 0xa5 0x5a:返回时间\r\n"有40个字节数据,我开了50个字节的空间存放没一组数据,实际的发送结果是\n后面再有几个0,这也说明并不是换行符搞的鬼),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了。因为我认为,c语言是不检查数组是否越界的,而我只是想越过第一组数据发送后面的,并没有真的越过数组。

网友F:
刚刚做了一个显示屏 是要把上位机发来的数据在通过串口发回去 是你的2维数组用错了你想全部返回就是用把里面每一组数据都要刷一遍 你用一维数组套个for 就行了 2维数组也不抽象

网友G:
调用void SendMessage(u8 *P,u16 max)函数时的实参是什么?

楼主:
具体调用是SendMessage(HelpTab[0],357);HelpTab是我在一楼的那个二维数组

网友H:
#define CMD_NUM 7
int i;
u8 HelpTab[CMD_NUM][50] = {
                                  {"0xaa 0x55 addr 0x3a 0xa5 0x5a:返回时间\r\n"        },
                                  {"0xaa 0x55 addr 0x3b 0xa5 0x5a:返回地点\r\n"        },
                                  {"0xaa 0x55 addr 0x3c0xa5 0x5a:返回人物\r\n"        },
                                  {"0xaa 0x55 addr 0x3d0xa5 0x5a:返回返回姓名\r\n" },
                                 {"0xaa 0x55 addr 0x3e0xa5 0x5a:返回返回性别\r\n"  },
                                 {"0xaa 0x55 addr 0x3f 0xa5 0x5a:返回返回事件\r\n"  },
                                 {"help:返回帮助信息\r\n"                                               }
                               };

for(i=0;i<CMD_NUM;i++)
{
     printf("%s",HelpTab[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