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新人请教下AVR的定时器模式区别。普通、CTC、PWM。

楼主(2012-12-15):
先说说我的理解看对不对。
普通模式就是傻傻的从bottom加到top(0xFF)然后溢出中断。
CTC模式就是定义了top值,从0加到top(可自定义)然后溢出中断。
PWM还没弄明白是个啥模式。
感觉普通和CTC模式区别不大。CTC就方便点,要加100次,定义top=100即可。普通模式得定义TCNTn=0xFF-100,然后中断程序里面把TCNTn再设置为0xFF-100即可。
请教PWM是个啥意思,看datasheet看的头大啊。

楼主:
大概看明白了。快速PWM模式的原理就是有两个翻转点,预设值和top值。在TCNTn从0到top的过程中,快速PWM模式能使电平产生两次翻转:0到预设值时翻转一次,预设值到top值的时候翻转一次。
普通模式和CTC模式都是,在TCNTn从0到top过程中电平只翻转一次。前者是从0到top时翻转,后者是从0到预设值时翻转。

楼主:
还有个就是啥事都得靠自己。。。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个就是啥事都得靠自己。。。

这个是当然的,难道你还要靠别人?ATMEL的datasheet里面说的很清楚,看点英文总是必须的吧,呵呵。

网友B:
不一定哦!普通模式也可以设置bottom值的,不是一定要从0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哦!普通模式也可以设置bottom值的,不是一定要从0开始!

感觉普通和CTC模式区别不大。CTC就方便点,要加100次,定义top=100即可。普通模式得定义TCNTn=0xFF-100,然后中断程序里面把TCNTn再设置为0xFF-100即可。

我说的这个,TCNTn=0xFF-100,就是设置的bottom值,没有从0开始。这样设置,和CTC模式top=100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C:
都可以设置的  仔细看datasheet吧  网上资料也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普通和CTC模式区别不大。CTC就方便点,要加100次,定义top=100即可。普通模式得定义TCNTn=0xFF-100, ...

呵呵!是的!

楼主:
补充一点吧,标准的BOTTOM、MAX、TOP详解,datasheet上没有说清楚的。看了这个,就都明白了。
BOTTOM:计数器计数达到0x00时即达到BOTTOM。也就是BOTTOM=0x00。
MAX:计数器计数到0xFF(对16为计数器为0xFFFF)时即达到MAX。也就是MAX=0xFF或者MAX=0xFFFF;
TOP:计数器计数到计数序列的最大值时即达到TOP。TOP值可以为固定值,或是存储于寄存器OCRnx(或者为ICRn)中的数值,具体由工作模式确定。由此可见,TOP<=MAX,TOP不能比MAX大,最多只能等于MAX。

普通模式就不说了。CTC模式就是计数值重复的从BOTTOM增加到TOP时发生的计数值匹配事件。
快速PWM模式就是计数值从BOTTOM增加到TOP时发生一次计数值匹配事件,然后从TOP到MAX定时器发生计数溢出事件。之后回到BOTTOM重复操作。
相位修正PWM模式就是计数值增加到TOP时发生一次计数值匹配事件,再继续增加到MAX后溢出,再自减到TOP发生一次计数值匹配事件,再继续自减到BOTTOM,再重复自增的操作。双缓冲模式。

网友D:
恍然大悟:lol

网友E(2013-01-23):
:(还是不怎么明白

网友F:
普通模式:就是和51的定时器一样啊,就只从设定的初值开始加加加,直到TOP(8位的是0xff,16位的是0xffff),然后溢出,中断,需要在中断里重设初值,不能自动重载;
CTC模式:解释为“比较匹配时自动清零定时器”,也可以理解为自动重载功能,即定时器+自动重载功能,类似51的T2定时器;
以上两种模式均不能配置输出PWM波形;
PWM模式:说白了这种模式=定时器+自动重载+波形输出

网友C(2013-03-11):
不要沉额  好帖子

网友G:
相位修正的PWM模式应用在什么地方呢?或者说怎么用这种模式从学单片机到现在没用过这模式。
我承认小白求指教。

网友F:
要做项目,要求你手里对单片机的资源有很全面的掌握了解,需要用什么的时候拿来就用,否则很难做出好项目,其实老板的要求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实现,而且能稳定可靠工作,经常一个方案反复推翻重来,降价、添加新功能。。。。。

网友H:
自己写个程序跑一次不就知道了。

网友I:
多做点实验,看看示波器的波形就了解了。

网友(2013-06-16):
厉害!有点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路过的+1

学会了么

网友J:
= =  正在学习!   有个问题阿  请教下  我直接用继电器控制步进电机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 是么 我不想用驱动器~正在学习当中,想自己试验下,不知道是不是可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路过的+1

懂了吗

网友K(2013-11-28):
有点误导的嫌疑,top有两个可能一个oxff,一个是OCRA,这两种是要根据WGM2:0 来设置的。

网友:
AVR没用过,但是了解一点,普通模式就和51一样    CTC模式:是比较匹配时自动清零定时器

网友L(2014-06-20):
引用 网友J:
= =  正在学习!   有个问题阿  请教下  我直接用继电器控制步进电机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 是么 我不想用驱动 ...

继电器反应速度问题, 一般不适合用作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M(2014-09-25):
引用 楼主:
补充一点吧,标准的BOTTOM、MAX、TOP详解,datasheet上没有说清楚的。看了这个,就都明白了。
BOTTOM:计数 ...

也就是说,bottom不会变的,它不会随着TCNT0的改变而改变,它的周期,PWM的频率的计算公式,就反应了这一点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哦!普通模式也可以设置bottom值的,不是一定要从0开始!

不能把,兄弟。

网友N:
我理解的普通模式就是定时器,而CTC 等就是要输出波形的

网友O:
PWM,我是这样理解的Pulse Width Modified,大差不差吧,通过占空比的改变输出的平均电压,可以当作一种简单的D/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