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电阻程序。

楼主(2012-12-16):
现在我要用一个阻值为R的电阻,但手上没有这个标准R值的电阻。有没有这样的程序:给出N个完全已知大小的电阻,要求从中选出不超过K个电阻,由程序自动从这N个电阻中选出不超过K个电阻,并自动给出这程序选出的电阻的串/并联连接接方式使之组合后最接近于R(同时给出与R值的差值)。
(为了简单化在这里只要求采用并联后再串联的级联方式)

    比如现在我需要一个6.2欧姆的电阻,但手上只有1,2,3,4,5,6,7,8,9(单位欧姆)这9个电阻,首先把值一一输入电脑,
把要求的R值6.2输入电脑,同时要求用不超过3个电阻来组合,于是把K的值为3输入电脑。
要求电脑算出选用的电阻和连接方式
在这里的答案就可以是这种:5+2//3 差值为0(一个5欧姆 串联 2欧姆与3欧姆的并联)

楼主:
找了一下没找到,自己想了想,觉得越想越复杂。。

楼主:
要是有人能用C程序写出来就是大神了
反正我是这么觉得。。
我觉得这种程序真的很实用,,

网友A:
小鸟都不需要这种程序,老鸟看都不会看一眼

网友B:
有,在公司电脑上。改天发给你。
不过,话说,下载那个软件,就没有用过:lol但是,确实很好用,,只是不习惯用软件去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在公司电脑上。改天发给你。
不过,话说,下载那个软件,就没有用过但是,确实很好用,,只是不习 ...

那太好了,谢谢,我邮箱:1985641772@126.com
:)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太好了,谢谢,我邮箱:1985641772@126.com

不好意思,忘记了,
现在传上来,邮件就不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忘记了,
现在传上来,邮件就不发了

已用,十分感谢,想不到还真有这程序,不过程序输入的电阻是假定不限量的,不是按只有输入个个数来的,但已经真的很神奇了。

网友C:
看起来很不错,下来用用,不过多动动脑筋会比较灵活

网友D:
这和4张牌算24点差不多阿,不过要是电阻数量无上限的话,一个电阻网络就太复杂了,而且无法输出表达,朋友还是多买几个电位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和4张牌算24点差不多阿,不过要是电阻数量无上限的话,一个电阻网络就太复杂了,而且无法输出表达,朋友 ...

其实这程序的BUG还是很大的,你可以试下比如就用1,2,3,4,会得不到10欧的,因为这种程序确实难写,数学上来讲是一个NPC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