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我解释一下这个程序。。。。谢谢

楼主(2012-12-16):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FFW[]=
{
        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

uchar code REV[]=
{
        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

sbit K1 = P3^0;
sbit K2 = P3^1;
sbit K3 = P3^2;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SETP_MOTOR_FFW(uchar n)
{
        uchar i,j;
        for(i=0;i<5*n;i++)
        {
                 for(j=0;j<8;j++)
                {
                         if(K3 == 0)        break;
                        P1 = FFW[j];
                        DelayMS(25);
                }
        }
}

void SETP_MOTOR_REV(uchar n)
{
        uchar i,j;
        for(i=0;i<5*n;i++)
        {
                 for(j=0;j<8;j++)
                {
                         if(K3 == 0)        break;
                        P1 = REV[j];
                        DelayMS(25);
                }
        }
}

void main()
{
        uchar N = 3;
        while(1)
        {
                 if(K1 == 0)
                {
                         P0 = 0xfe;
                        SETP_MOTOR_FFW(N);
                        if(K3 == 0) break;
                }
                else if(K2 == 0)
                {
                         P0 = 0xfd;
                        SETP_MOTOR_REV(N);
                        if(K3 == 0) break;
                }
                else
                {
                         P0 = 0xfb;
                        P1 = 0x03;
                }
        }
}

楼主:
这是一个步进电机的程序

网友A:
步进电机驱动程序,由按键K1,K2操作是正转还是反转

网友B:
步进电机操作程序 控制步进电机线圈得电与否 从而实现移步

网友C:
楼上正解,key3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