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末日之前能否点亮ACM12864G

楼主(2012-12-16):
网上几块钱一个买的屏,连买带送给了好几个,打算研究研究,结果技术不到家,搞不亮
在这里向各位坛友求助。
屏的背面写有ACM12864G的字样
网上找的一张图

找不着其它的资料了,找着一个据说是官网的,结果里面没有任何的产品信息。
强大的21IC坛友们见多识广,能否给点技术资料、测试程序等。
非常非常的感谢。

网友A:
不知道,试试ST7920的屏驱动。。。

网友B:
按着时序写数就可以了,应该不会太难吧。

网友B:
一看数据线是8位的,肯定是并行数据传输,一次8位,你直接使用I/O模拟时序就可以了。

网友C:
仔细看液晶模块背面集成电路型号,记下来按集成电路型号找资料。

网友D:
我这儿有两份12864的资料,以前就用STC参考这两份资料玩过.

楼主:
谢谢楼上的,非常的感谢大家。

网友E:
看看驱动芯片型号,找相应例程。末日之前能够点亮。就叫他显示:为了世界末日而亮“一行8个字

网友F:
楼主将它点亮了,将那几个字写上,让朋友们也跟着开开眼。

网友G:
要有信心,要不然你买来做什么,不行就包邮送我一片,只要不是坏的,我包点亮。

楼主:
我买回来以后还没有点亮过,所以好坏未知,要不然也不用到处求救啦。

网友H:
楼主这个12864有两个片选端,估计控制器也是KS0108。前两天我刚调了一个程序,试试。不行的话,修改一下片选型号,我看你这个屏的选通信号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