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扫描的问题

楼主(2012-12-16):
用到的是PSoc3实验板,实现这样一个功能,比如说(基于Psoc3):只有一个按键,按一下亮LED1,按第二下亮LED2,按第三下亮一盏LED1,再按第四下亮LED2,    往复按键循环
实现一个按键切换的功能
但是我这样做的时候,发现按键不稳定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方案

网友B:
不稳定是不是没有消抖的原因啊,加一个 GlitchFilter 模块去下抖试试

楼主:
方案1:用的是,digital_deport设置为 按键

楼主:
方案2:用的是,中断按键扫描,
但是都没有成功

网友C:
你用下断点调试看看

网友D:
如果你用的是KIT-001,那么按键应该是短地的,需要把pin脚设置成带上拉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稳定是不是没有消抖的原因啊,加一个 GlitchFilter 模块去下抖试试

我试试,多谢

楼主:
先结贴了,多谢大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