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元件使用保护说明的疑惑

楼主(2012-12-16):
关于霍尔器件的使用说明.pdf (94.43 KB) 小弟在看霍尔元件使用的时候,看到这段话有点不能理解:  对于有蓄电池供电同时进行的情况,如电子水表的情况,平时是用220伏交流提供的5伏直流电源供电。当停电时,由表内蓄电池供电,220伏交流恢复供电后,电源除给表供电外,还给蓄电池充电,由于停电时间长短不一样,它的阻抗也不同,对通电后电脉冲的吸收能力也不一样。在电路已经装配好以后,电压脉冲对电路的破坏性很大,它对小功率半导体器件——例如霍尔器件的破坏性也非常明显。实验证明,即使有时只采用电容吸收电压峰值的办法也不一定有效,因为电容有一个充电过程,但高压脉冲直接进入霍尔集成电路。        但是,高压脉冲的总的功率并不大,因此只要电路的负载阻抗较小,就能有效的防止电脉冲,例如单只器件SS400系列的最大供电电流是10mA,这时在电源开关中的瞬时脉冲可能会到30伏,这一电压已高于SS400系列的最大允许电压24伏,会引起器件的损坏。但是如果这时还带有别的负载,或几只霍尔电路并联,需要供出30mA的电流,这时高压脉冲的峰值会降到24伏以下,使霍尔器件处于安全的运用状态

这里说供电电流是的10MA,怎么算出瞬间脉冲可以达到30V????用啥公式计算

网友A:
没法计算。
这两个量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

“在电源开关中的瞬时脉冲可能会到30伏”
“电源开关”疑为“开关电源”之误。

“瞬时脉冲可能会到30伏”
这个瞬时脉冲的大小,与220V交流市电受到的干扰大小有关,与你的开关电源模块品质有关,与开关电源调整电路设计有关,与联线的分布电感和电容有关,与你那个“吸收电压峰值”的电容有关……这些都是未知且很难测量的,所以30V只是大概的估计,与真实情况可能相差一个数量级甚至两个数量级。

网友B(2014-08-12):
类似这样的官方霍尔中文资料哪里有下载?在官网下载的都是英文的,看着太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类似这样的官方霍尔中文资料哪里有下载?在官网下载的都是英文的,看着太累了。 ...

国内没有几家做的好的

而且技术基本也都起源于国外

好的东西翻译过来以后不伦不类的

网友B:
为什么网站管理员要限制2点到7点之间不能回复帖子呢?提倡多休息?睡不着起来早也不能回复不方便啊。建议参考公路管理规定2点到5点不能开车避免疲劳驾驶的办法缩短限制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国内没有几家做的好的

而且技术基本也都起源于国外

    楼主的附件应该是官方翻译的吧?我就是想找官方翻译正规中文资料。之前也上过Honeywell官网没找到楼主这样的文件。
    英文资料就比较多,像Honeywell的《HALL EFFECT SENSING AND APPLICATION.pdf》有126页;Allegro的《AN27701-Hall-Effect-IC-Application-Guide.pdf》也有40页,加上其它资料如《AN296069-Unipolar-Hall-Effect-Sensor-IC-Basics.pdf》之类单极性、双极性、全极性等文件估计也有接近100页。总之看完这些超过200页的英文资料实在很累。
    这只是Honeywell和Allegro的资料,为了了解霍尔芯片关键参数和使用要求,我网上搜索到30多个文件资料,加上芯片资料接近50个文件,如何在这么多文件里找到自己需要的关键信息比较困难,很多信息是重复的,再加上大部分是英文资料压力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附件应该是官方翻译的吧?我就是想找官方翻译正规中文资料。之前也上过Honeywell官网没找到楼 ...

用心啊

我之前看罗氏线圈也是到处搜集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附件应该是官方翻译的吧?我就是想找官方翻译正规中文资料。之前也上过Honeywell官网没找到楼 ...

针对自己行业的应用  挑重点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