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电路中,对运算放大器有哪些要求?

楼主(2012-12-16):
(无正文)

网友A:
才12位,真的不用计较太多了。。。。一般OP都可以。随便选一个。。。

楼主:
主要考虑哪方面的问题呢

网友B:
输入阻抗、放大倍数、是否隔离、零点误差、温度漂移

网友C:
输入阻抗,温漂,倍数

网友D:
偏置电压,温飘。

网友E:
我不太赞同2楼的观点,adc的运放选择比较讲究的,只是平常我们都是低速电路,一个高速的电路用低速的ADC的话,信号失真很严重的

网友F:
输出阻抗 和输出电流能力,adc采样瞬间电流通常比较大,这就要求运放有较低的输出阻抗,以及较大的输出电流能力,以期能在很短的时间能将采样电容充满电信号不失真。
当然这与采样速率有着密切的关系。

网友B(点评):
你说的是DAC吧

网友B(点评):
对于ADC来说 它的输出是数字信号 不需要很大的输出电流能力的。

网友G(点评):
很专业,ADC的前级运放的确需要满足低输出阻抗和高速的要求,我一般都选择10倍以上采样速率带宽的放大器。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再好好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出阻抗 和输出电流能力,adc采样瞬间电流通常比较大,这就要求运放有较低的输出阻抗,以及较大的输出电流 ...

有道理,能推荐2款不同的型号吗,简单说下理由,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道理,能推荐2款不同的型号吗,简单说下理由,谢谢啦

你对采样精度不高是多少?
假如采样精度挺高的话,我推荐你用7606 16位的AD,在精度上留够一定的余量,因为一般情况下AD最后几位是不稳定的~
假如采样精度不高的话,直接选一个带AD模块的单片机,这样既节约成本,又便于编程实现。

网友H:
我用的差分采样电路,输出加了一级RC低通滤波器,R=51欧,C=0.1u,现在就是AD不工作时,模拟输入端信号正常,AD一旦工作,模拟信号输入端电压信号就发生较大的畸变,请问是AD前级的输出阻抗过大的问题吗?,我用的运放是LF353P,输出电流挺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