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CPLD还是FPGA?

楼主(2012-12-16):
  做一个项目,需要检测按键,然后通过232发给上位机,功能很简单,准备用CPLD或FPGA做。如果用CPLD,就选用EPM570,570个宏单元,如果用FPGA,准备选用spartan6 lx4 3840逻辑单元,4800个触发器,用这两个做,资源应该都够(注:串口需要用VHDL实现)。请大家说说,用CPLD好,还是FPGA好?谢谢!

网友A:
个人建议使用fpga   因为个人觉得方便以后升级   而且方便以后的速度提升   呵呵

网友B:
个人觉得还是FPGA比较实用一些的!

网友C:
看需求,不能完全听他们的

楼主:
请给出你们的理由,谢谢。另外两种芯片价格也差不太多。

网友D:
尽量选FPGA:
1,EPM570是altera的maxII系列cpld,其结构己经和FPGA类似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呵呵)。
2,真正的cpld现在己很少见了,现在的cpld的结构大多向FPGA看起了,只是资源比FPGA要小。
3,如果EPM570不是类FPGA结构,那更应该选FPGA了,从你简述的需求上看,该项目更适合时序逻辑器件,而非组合逻辑器件(传统的cpld适合做组合逻辑多的项目)。

网友E:
没用过cpld的苦逼路过

网友F:
这样的需求最好不用CPLD和FPGA,用单片机做更合适,而且成本也是最低。

网友G:
如果是做产品,就用那块把钱的单片机最实在

网友H:
如果价格差不多,就要看整体价格。Spartan需要外部memory来存储烧结文件,增加了器件成本;增加了板面积;增加了人力布线,采购;增加了产品轻易被山寨的风险。
所以,如果CPLD确实满足你的要求,价格一样,优先考虑EPM570;如果考虑性价比以及未来产品功能扩展,请考虑Spartan。

网友I:
lattice的ecp5,简单,加密

网友C:
引用 网友I:
lattice的ecp5,简单,加密

还用lattice?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还用lattice?

怎么不能用了,只要价格好。
以前特权还用国产的FPGA呢。不就是因为坑爹的价格因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