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极管驱动MOS管电路

楼主:
各位大侠我想询问下下面的原理图
我是想驱动IRF840,仿真结果很好,但是仿真和实际差很多,从MOS管输出的电压很小,在电阻R3上测的波形到不到100V左右,都是很小的电压
1.我想问MOS管的驱动电流如何计算,网上找到的是I=C*dv/dt        C是门级电容,我看有些资料说门级电容Cgc=Coss  这个算出来的是电流?
2.我一开的原理是想用放大器放大到一定的电压去驱动MOS管,但是仿真结果波形的电压值总是很低才几V左右,后面加上一个图腾输出的电压就大了很多,然后后面再加上了两个并联的三极管输出电压就基本上差不多了,但是我不知道原理是为什么?
3.我觉得我的电路图后面的三极管选用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比前面的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要大,应该怎么选取,我选8050的上面写的Ic最大是1.5A,但是让8050构成共基极电路时输入3V方波,输出的波形幅值起伏很小 ,这样的波形不能用,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网友A(2012-12-16):
Q7部分电路严重错误,如果是实际电路,上电就可能烧管子。注意Q7导通即将100V电源短路。

1、I=C*dv/dt ,这里的C包括门极到源极电容,更重要的是门极到漏极电容由于米勒效应产生的等效电容,此电容要比门极到源极电容大得多。
2、运放输出能力很有限,主要是最大输出电流不够,其次是压摆率不够。加一级互补跟随后,输出能力大为增强,且这一级互补跟随输入电阻很大,减轻了运放工作负担。
3、驱动IRF640没有必要用6支管子构成两级跟随,两支8050加8550就够了。

没有查AD812特性,估计不会太快。驱动MOS开关或IGBT开关电路,用运放并不合适。运放应该用于线性电路,而这里是开关电路。用片最普通的74HC14或者74HC04可能比运放要好,价格也便宜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Q7部分电路严重错误,如果是实际电路,上电就可能烧管子。注意Q7导通即将100V电源短路。

1、I=C*dv/dt , ...

1.IRF840不是写的耐压400V么,意思我这里接上100V会烧?我搭了个板子,加了300V的电源,没事的,就是输出电压不够大,电容不能把300V电源放掉,在实际的电路中我在300V电源后边加了220K的电阻,加了电阻是不是就不会烧了?2.驱动MOS管到底需要多少的电流就够了?如何计算呢?或者说一般都是多少呢,几A?
3.我看了下74HC04 是反相器,意思是我输入高电平的时候MOS管导通,输入低电平的时候MOS关闭?我一开始设计的方波脉宽是50us,周期是1ms的,频率高也可以么?

网友A:
3楼:
1、要么你的实际电路与首帖图不符,要么你的MOS管未导通。
这里不是耐压问题,是MOS管电流太大。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你的300V电源只能输出较小电流,MOS管导通时300V电源限流保护了。
驱动MOS管需要多少电流,要看你的MOS管型号,大功率管和小功率管相差很远。还要看你需要多高的开关速度,开关速度越高,越需要大电流。
应该注意:MOS管驱动电流是脉冲形式,瞬间电流很大,平均电流很小。
对你的应用来说,峰值电流至少0.5~1A,平均电流可能只有几十mA甚至更小。

74HC04是反相器,不过我的意思并不是要你用反相器,而是用HC系列门电路。其它型号也可以,所有HC系列芯片输出特性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楼:
1、要么你的实际电路与首帖图不符,要么你的MOS管未导通。
这里不是耐压问题,是MOS管电流太大。

老师,
这个是实际的电路图

这个是仿真后的其中一个图,峰值电压-267V,输入到放大器的信号是脉冲,脉宽0.5us,周期是1ms
我只是搭了个板子做了个实物,输出的波形和仿真的差不多,但是就是电压不对,只有-2V,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当时看了下好像觉得是放大器的输出电压有些问题, 这个是从放大器输出的波形,信号不好,估计是用万用版搭出来的信号不好,探头是用的10倍探头还想问一下平均电流是什么意思?在哪里用呢

网友A:
5楼的图与首帖图相比较,多了个电阻R9,多了这么个电阻,当然就不会使电源短路了。
从5楼图上看,功率MOS管输出是个倍压整流电路,且整流输出是个负电压。问题在于:整流的负载150欧,MOS漏极电阻220k欧。这么大的内阻,如何能够带动这么小的负载?另外,负载两端必须并联电容,否则输出不是直流,而是脉冲。还有,1N4007在这么高频率下根本不能工作,必须改用高速二极管。
MOS管用电阻负载,输出是倍压整流,相当奇怪的事情。想不出此电路目的是什么。

平均电流就是一个周期内电流的平均值。在此电路中,12V电源供出的电流是Q1~Q6各管的平均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5楼的图与首帖图相比较,多了个电阻R9,多了这么个电阻,当然就不会使电源短路了。
从5楼图上看,功率MOS管 ...

专家就是专家,我就是想输出一个脉冲,后面的MOS管电路除了我用的二极管不对外,其他的应该是没问题的,这是个经典电路图,这个二极管是我自己找了一个替代的,当时的原理图中没有写出二极管用的什么型号。这个电路是用于超声中的,我是想设计前面一个电路用来驱动MOS管导通,导通的速度越快越好,我想问下,我想实现驱动MOS管,我的输入只有3V的方波信号,怎么能够驱动MOS管导通呢?用8050和8550做个图腾?但是电压是不是不够大呀,我仿真的时候 这样的仿真结果就是输出为 ,这个信号不对吧。仿真的时候MULTISIM中没有8050和8550,看见网上写的用2N5551代替8050,没有写的8550用谁代替,就找了个2N5551的对管。是我用的管子不对?如果 这样接就有波形
还是说 这样弄,电流出来的正确么? 是这样计算么?如果前面加上运放 结果就是 ,那就更不对啦
还是请教下专家帮我解答我应该怎么做就能实现小信号驱动MOS管,小弟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A:
7楼第一幅图错误,2N5401是PNP管,该管集电极与发射极反了。
不必用两支管并联,一支2N5551(NPN)和一支2N5401(PNP)即可。
发射极输出电压增益约为1,没有电压放大作用。要使用0~3V信号驱动MOS管,用一支NPN管(例如2N5551或9013)共发射极放大,然后用互补推挽电路(图腾柱)即可。这一级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电压增益有5倍已经足够(已达15V),但应注意其频率特性,不能深饱和,且基极应有放电通路(基极接电阻到地)。

网友B:
听课来的

网友C:
确实,这样的酱油何处能打到呢

网友D:
用SSR吧?这么个大电压大电流的东西,建议用:SSR

网友E:
6L的基础很扎实哦......受教了

网友F:
新手,说不上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SSR吧?这么个大电压大电流的东西,建议用:SSR

我查了下这是固态继电器,我想问一下,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型号呢?我的驱动电压也不大就是十几伏,我看见网上的都写的是好几百伏的负载电压
像这样的一个固态继电器意思输入5V直流它就能提供380的直流电压输出?或者是32V的输入电压?
我这里应该怎么选择呢

网友D:
1、继电器的功能 是:小电压电流回路控制大电压大电流回路;而不是提供电压与电流呀;同样,三极管也好,MOS管也好,都是这种功能;只有电源才能提供电压与电流;这个,是基本面的,还请LZ注意,呵;你的电路图,也应该是提供的一个控制电路吧?
2、LZ所发的图片,就是说:我们用一个直流3V到32V之间的电压回路可以控制输出端1与2之间导通;而1与2之间的触点导通耐压是交流24V到380V之间的;这种SSR,我们一般用DC24V来控制,当然,也可以用5V来控制;简单说:5V接SSR  3脚,单片机可以I/O脚输出低电平接到4脚,此时,SSR导通,则1与2脚也导通,从而达到控制功能;

网友A:
固态继电器在这里并不适用。

网友G:
MOS管的驱动电流的计算.可以用I=C·du/dt来计算,但是必须要考虑到mos管dg间的米勒电容Cdg,较小的Cdg所需要的电流比Cgs会更大,因为Cdg两端的电压变化从300V降到0V从驱动源索取的电流很很大,Cgs两端的电压变化很小.因此需要查看mos的规格书,分别计算Cdg和Cgs的电流,之和基本就是所需要的驱动电流.
另外mos管的gs之间需要并联一个约10k的电阻.不然300V上电瞬间mos极有可能会炸掉.

网友G:
无驱动时开关管不通,300V通过220k电阻给C1,1nF充电,约1ms能冲到297V.驱动来了,mos管导通,电容C1左端接地,右端变为负电压.但是只有500ns,你给的驱动能力足不足,mos管是否能完全导通,还接一个150R的负载,是否放电也够快的了...故而电压上不去.可以先调下驱动脉宽,稍微大点试试看,0.5us太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