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下位机的程序如何修改,发送到上位机?

楼主(2012-12-16):
各位大神,我之前构思了一个系统,利用HMC5883L模块传感方位角给89C52,然后在LCD显示方位角。(附件有图和源代码,代码是传感器里附带的,我是菜鸟,求助)现在想把这个数据上传给PC,在PC显示。(附件的文件有修改后的电路)
经测试,串口通信电路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下位机的源代码要如何修改才能上传给PC?
请大家指点我~~~给个修改好的。为这个我折腾了好久也没弄好。
再次感谢。。:Q:dizzy:

网友A:
串口不就是可以吗?界面的话就得自己写了

网友A:
有单片机通过串口发送给PC,PC解析显示

网友B:
这个修改量并不大. 还是自己搞定吧, 下点功夫, 先看明白原来的代码. 对自己也是一个提高

网友C:
将程序中的“DataPort”替换为SBUF就可以将数据发送到PC了,然后再PC端写代码转换后即可得出。但是,直接替换会带来时序问题,还有就是要记得先初始化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