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雷电路放电导致弱电电路损坏怎么办?

楼主(2012-12-16):
设备的功率接口、电源输入接口设计了由压敏电阻和气体放电管组成的防雷电路,在测试介电强度(交流2000V/min)的时候放电管放电,更换了放电管及压敏电阻后测试通过,但是设备通电后发现许多电路(包括2个光耦、CPU及显示器)都坏了;这可怎么办呢?在做防雷测试的时候放电管必然放电啊,且弱电电路那么多也防不胜防啊!有经验的大侠请指点,谢谢!

网友A:
需要多级防护,放电管的启动电压一般是200`400多伏的,放电管后的残压还很高。后面还需要加低压的TVS将残压降低,放电管和TVS间根据功能和需要还可以加共模电感

网友B:
学习了!我只想到可能是放电管残压导致的!做一下降压处理应该就可以了!我到现在还不是很明白共模电感的真正意义。。。。

网友C:
应该是电位反击的问题,做好隔离,在设计时可以分级进行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