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滤波器一个概念疑问

楼主(2012-12-16):
     看资料的时候看到滤波器的两个概念,
LCLowpassST (Singly Terminated Lowpass Filter)
LCLowpassDT (Doubly Terminated Lowpass Filter)
两个都是低通滤波器,请问有什么不同嘛?谢谢。

网友A:
LCLowpassST  单极点低通滤波器幅频特性以20db/十倍频程速率滚降,相移最大为90°
LCLowpassDT 双极点低通滤波器幅频特性以40db/十倍频程速率滚降,相移最大为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