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M25V02,用SPI读回的数据全是FF???

楼主(2012-12-16):
我用富士通的MB9BF506R的SPI给FM25V02存数据,用示波器看了发出的时钟、数据正常均正常,但是读回来的数据全部为FF,为什么???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如果你确认写入、读取的时序都正确,只能说是硬件电路或器件本身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确认写入、读取的时序都正确,只能说是硬件电路或器件本身的问题了。 ...

我配置好后确认发出去的时序和数据都正确,铁电芯片我已经换过几片了,不可能都是坏的吧,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其他什么地方不对。:'(

网友A:
检查电路吧,再说,你认为“正确”的时序未必真的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路吧,再说,你认为“正确”的时序未必真的正确。

按照FM25V02手册上接的,hold脚也接到了VDD,这样接有问题吗?

楼主:
static void Master_Write_Byte(void)
{
    uint8_t txdata[8];
    uint8_t temp = 0xaa;
    txdata[0] = 0x00;
    MFS_CSIOEnableSOE(MFS_Ch1);
    MFS_CSIOEnableTX(MFS_Ch1);
    MFS_CSIOEnableRX(MFS_Ch1);
    DelayResolution100us(1);
   FM_CS2 = 0;
   MFS_CSIOTransferOneData(MFS_Ch1, WREN);
   FM_CS2 = 1;

   FM_CS2 = 0;
   MFS_CSIOTransferOneData(MFS_Ch1, WRITE);
   MFS_CSIOTransferOneData(MFS_Ch1, AdrrM);
   MFS_CSIOTransferOneData(MFS_Ch1, AdrrL);//两个字节地址
   MFS_CSIOTransferOneData(MFS_Ch1, temp);
  MFS_CSIOTransferOneData(MFS_Ch1, WRDI);
  FM_CS2 = 1;
  DelayResolution100us(1);
   MFS_CSIODisableSOE(MFS_Ch1);
}
static void Master_Read_Byte(void)
{
    uint8_t rxdata_1[8] = {0,1,2,3,4,5,6,7};
    MFS_CSIOEnableSOE(MFS_Ch1);
    MFS_CSIOEnableTX(MFS_Ch1);
    MFS_CSIOEnableRX(MFS_Ch1);
    /* Wait for slave side start */
    DelayResolution100us(5);
    FM_CS2 = 0;
    MFS_CSIOTransferOneData(MFS_Ch1, READ);
    MFS_CSIOTransferOneData(MFS_Ch1, AdrrM);
    MFS_CSIOTransferOneData(MFS_Ch1, AdrrL);
    rxdata_1[0] = MFS_CSIOTransferOneData(MFS_Ch1, 0x00);
    FM_CS2 = 1;
    MFS_CSIODisableSOE(MFS_Ch1);
    MFS_CSIODisableTX(MFS_Ch1);
    MFS_CSIODisableRX(MFS_Ch1);
    MFS_UARTTXOneData(MFS_Ch2, rxdata_1[0]);
     DelayResolution100us(1);
}
这是写一个字节和读一个字节的程序。

楼主:
自己顶起来,只希望有人指点、、、:lol

网友B:
电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的问题

能不能再详细的呢,我看了的,铁电的功耗40Mhz时才3mA,MB9BF506R完全能够驱动的。

网友C:
电路也没问题.器件的问题吧

网友D:
感觉是你的时序有问题。从程序上看,显示是模拟的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也没问题.器件的问题吧

铁电芯片我换了几片了,应该没有问题哦,MB5BF506R也是新的,配置好SPI后能输出时钟和数据,且都正确,但是波形比较丑,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你的时序有问题。从程序上看,显示是模拟的时序。

时序是按照铁电手册上写的,使用的是芯片的SPI功能,但是用IO口直接模拟SPI读回来的数据依然是0xFF

楼主:
哎,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官方给的驱动库里,在SPI接收函数里,读取寄存器前使用的是RDRF标志位,当接收寄存器一有数据,这个标志位就置位,然后就开始读值,但是接收寄存器并没有将数据接收完,所以将此标志位改为TBI标志位时,也就是当总线空闲时读取数据就正确了。

网友E(2013-08-22):
楼主,以后可以多一个选择了,用一下Eperspin的MR25H256这颗型号,可以完全PIN-TO-PIN

网友F(2013-12-18):
我最近也在调富士通的spi,但是我发现我向TDR寄存器中写数据后,发不出去,发现是时钟管脚没有时序输出,我想问一下配置完管脚和寄存器后,向TDR写数据,是不是就会产生时序将数据发出(使能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