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CD1602 4线驱动 在MEGA32上显示OK,移植到MEGA48就有问题

楼主(2012-12-16):
麻烦大伙帮忙出出主意
MEGA32用16M晶振,显示OK,MEGA48用内部8M晶振,始终无显示

楼主:
已解决,是LCD背光电阻焊接错了,看不到显示的字符

网友A:
我说呢.
如果单单是晶振的话,顶多刷新慢一些.
哈哈,看来LZ以后要细心噢.
出现问题,先排除硬件,再调试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