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的问题!

楼主(2012-12-16):
在用JTAG  download MSP430F2132 的程序的时候,显示错误Fatal error:Could not find device(or device not supported) Session aborted!
可是TDO, TDI, TMS, TCK我都有连上啊,看了下SPEC,说有TEST/SBWTCK: Selects test mode for JTAG pins on Port1. The device protection fuse is connected to test.
请问这个TEST PIN是不是也要接高或者接地么?
而P1.4/SMCLK/TCK的描述是:General-purpose digital I/O
                                                  SMCLK signal output
                                                  Test Clock input for device programming and test
感觉P1.4/SMCLK/TCK这PIN又不像是JTAG 的TCK了!

楼主:
请问我是哪里搞错了呢?

网友A:
TCK是JTAG用的 TEST是在SBW模式和BSL模式下使用的。

网友B:
有没有TI的FET430-UIF?可以换一个仿真器试试

网友C(2013-03-15):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经咨询开发板卖家解决了,我用的是usb -FET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IAR的版本太低(我的是4.11版),不能自动识别f2132的JTAG是4线还是2线造成的,解决方法有两个:1升级高版本,升级后可以自动识别.2手动设置:具体是IAR-project-options-general options选MSP430F2132   然后debugger 选FETdebugger; 在FET debugger 下面的Debugger protocol下的override default打勾,选取4-wire JTAG确定后就行了.
另:经试验证实并口仿真器由于Debugger protocol为灰色不可选,不能使用.

牛逼,专门评论感谢一下你。虽然我的IAR版本不低(5.5),但有些板子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困扰了很久,用第二个手动设置就解决了!

网友D(2018-07-22):
这样的问题的我也有时很纳闷的

网友D:
明明硬件连接检查都OK,驱动啥的也OK的,就是死活连接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