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455连接不到仿真器

楼主(2012-12-16):
是什么原因,复位信号和时钟都正常。DVDDR和AVDDA引脚需要1.8V供电吗?

楼主:
连接仿真器错误提示: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44/-1202 Fatal Error during: Register, Initialization, OCS, CPU continually indicated it was 'not ready' This is considered a catastrophic event, user can either force CPU ready and continue the debug process by choosing button 'YES', or abort current by reset the system Sequence ID: 0 Error Code: -1202 Error Class

网友A:
应该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A:
没有参考设计吗?DVDDR应该是DDR的供电电压吧,这个电压没供电,DDR不能正常工作,也就相当于电脑的内存没有正常工作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