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和stm32f407方案请教

楼主(2012-12-16):
大家好,我是一个还没怎么接触stm32单片机的人,但是现在有一个小项目想利用它来做一个路由器,上位机通过ip地址去访问局域网的20-30台设备,控制很简单,只是实现一个开和关的功能,请问一下用哪种处理器更合适一点呢,是stm32f107呢,还是407呢,如果用407,现在的关于它的学习资料成不成熟呢(因为我还没入门)求高人指点

网友A:
你的功能要求挺简单的,应该 都可以实现

网友B:
你这个很简单,随便找一个MCU加ENC28J60解决。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主要是我没有接触过吗?向各位高手请教呢,请问一下,现在是不是采用407更好一点呀,不知道关于网络这一块它的资料全不全

网友C:
103+DM9000
107+dp83848

足矣

407+83848当然也可以,但是对LZ的产品,应该N多资源浪费。。。如果后期有升级的话,一步做到位也无妨

网友D:
107应该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