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100w直流有刷电机,带反馈的

楼主(2012-12-16):
      现在的车库门很多采用这种电机带动的,电机两级,带减速,减速比1:59,电机的转子轴端带有两级或者四级的磁环,外壳装有霍尔传感器靠近磁环,霍尔在不同的磁极,输出相应的高低电平,电机转起来,就能在霍尔端测到方波。经过减速后的轴通过链条拉着门上升或者下降。
      以前控制开门或者关门的位置是靠行程开关来限制的,但这两年,很多不采用了行程开关,而是靠数电机转的圈数来控制开关门的位置,也就是计算霍尔端输出的方波数量,我水平不足,有些问题得不到解决,怎么计算准确是个问题,我在程序里加入了延时滤波,计算精度确实提高了不少,硬件上也有104电容简单的滤波,但还不是最精确,产品运行一段时间后开关门的位置还是整体有偏移,肯定还是有漏计算的,电机到位置停止后,我也还有计算时间延长,防止惯性导致漏计。我想请教各位,在我这硬件不变的基础上,如果是你们,你们怎么安排软件的设计,别受我的方法影响,让我看看你们的方法向你们学习。
      另外通过数方波也可以算出速度,如果速度降低了正常值,可以认为开关门过程中遇到障碍物,停止或者反向电机。电机正反转是靠俩继电器切换的,而且电机通过一个mos管,pwm方波控制mos管,行成缓起缓停,这个没问题,我只是交代下,不方便画图,见谅,主要是请教计算准确的程序设计。

网友A:
方案没有问题.
只是依靠个 104 电容来滤波, 有点太脆弱了.
比较好的办法, 用软件来参与滤波计数.
通过数方波也可以算出速度, 是的,完全正确. 同时由于转速的不能突变特性, 也可以用来作软件滤波算法. 这办法比 104 电容要强很多倍

楼主:
这个版块人挺少的啊,

网友B:
直接输一些方波测试一下你的程序是否正确

楼主:
沉下去了

网友C:
怎么也得要有个0位的行程开关吧,要不门半开时停了电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