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的基于FPGA的数字处理板,大家提提意见

楼主(2012-12-16):
用的是16位的ADDA,要处理的信号频率最高300KHz,我对高位的AD转换的画板技巧不是很了解,望大家指点。
第一次画FPGA的板子,不知道要注意些什么呢
我把电源处理画在了板子上,干扰会大吗

网友A:
不会,
300K很低的对FPGA来说,
:)

网友B:
300KHz
一般来说只要线路是通的就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
300K很低的对FPGA来说,

进入AD之前的运放用的对不对啊 ,我对AD之前和Ad之后的模拟部分不是很有自信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00KHz
一般来说只要线路是通的就不会有问题

你的签名档很有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
300K很低的对FPGA来说,

那我的AD前的运放用的是否可以呢?大神

网友D:
我不懂,来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不懂,来学习。。。

欢迎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欢迎学习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