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电机调速图的原理。。

楼主(2012-12-16):
今天同学给我看了一个电机调速的的图,愣是不知道原理是什么,求高手解答

网友A:
阻容移相触发调压,建议去看一下有关可控硅(晶闸管)方面的书。

网友B:
改变VR1可以改变C1的充电时间,进而改变移相触发角,就可以改变功率。另外一个电容电阻和晶闸管并联是保护作用

网友C:
可控硅触发电路和台灯的调光电路一样。
区别是电机是直流的,加一个整流电路。

网友D(2013-09-05):
简单的说就是改变电容充电的时间了,充电时间长的功率就低了,反之就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