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画板了,但还有1个引脚不知怎么接

楼主(2012-12-16):
大家好,我准备画板了,STM32F051K4的NRST是怎么接呢,是直接接地还是悬空?

网友A:
接10K电阻上拉,104电容下地。

楼主:
可是内部已经有上啦电阻了,还要上拉?

网友B:
内部上拉需要软件设置吧

楼主:
还有BOOT0是接地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BOOT0是接地吗?

BOOT0是接地,但不要直接接地,通过电阻接地比较好。

网友D:
这个上拉电阻可以不接的,内部自带了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热心帮助

网友E:
这个问题文档里应该有介绍的吧?

网友F:
AN4080 - Getting started with STM32F05xxx hardware development
说的不多,但有个最小系统可以参考。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有BOOT0是接地吗?

通过电阻接地

网友H:
BOOT0设置:(BOOT0为高优先级,BOOT1低优先级)
如果设为0是正常开机运行的模式,可正常调试下载程序到FLASH区域运行,此时的BOOT1随便设;
如果设为1:
      此时要看BOOT1的设置:
      如果BOOT1 = 0;可以用于ISP的下载;
      如果BOOT1 = 1;比较少见,用于在SRAM里调试代码;
      昨天回答的时候搞反了,今天再核对发现后订正;
      如果不用SRAM模式调程序,可以设BOOT1永远为0;
----------------------------------------------------------------------------------------
nRST设置;这是上电复位引脚,低电平有效,所以通常接104电容对地,然后上拉10K的电阻;
看来你有可能还有其它问题;
还有一个引脚也和复位有关吧,是JTRST;是JTAG调试器发送出来的复位信号,控制STM32复位;
如果是SWD模式调试,很多引脚都不用接出来了,也不影响调试,甚至速度还快些.

网友I:
LS分析的很详细了

网友H:
我昨天还在看引脚怎么排,刚看完;呵呵~~~~~~~同道中人.

网友J:
真是!画板前要做实验啊?做万能板来实验去。。。

网友K:
惨痛教训,参考设计的0.1uF接地电容一定要加。如果0.1uF不够,就换大一点的电容

楼主:
非常感谢明月小厨等几位,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