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转网络报表到Protell 99se的问题

楼主(2012-12-16):
产生给99se使用的net网络表如下:
[
Q1
TO92
SS9012

]
[
R1
AXA2
1k

]
[
R2
AXA2
1k

]
[
R3
AXA2
1k

]
[
R4
AXA2
10k

]
[
R5
AXA2
15k

]
(
N48791
R3,1
Q1,2
R4,1
R5,2
)
(
N48739
R1,2
R4,2
)
(
N48727
R1,1
Q1,1
)
(
R5,1
R2,1
)
(
N49238
Q1,3
R2,2
)
(
N49371
R3,2
)

上面没有将V1、V2含在net文件中?怎么设置才能使电源也在net文件中?比如说用两个header2端子将
V1、V2电源引进PCB文件中。

明显缺少V1,V2,与v1相连的0

网友A:
那两个源不是元器件,网络表没法包括源的,就算你是导出ORCAD自用网络表也不会包含,你把他们换成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源不是元器件,网络表没法包括源的,就算你是导出ORCAD自用网络表也不会包含,你把他们换成元器件。 ...

换成哪种?为什么源中还包含PCB Footprint选项?

楼主:
只能做这样的修改了,同时可以进行pspice仿真。。。。

网友B:
为啥不用PADS 或者ALLEGRO 设计呢。  PROTEL99 太难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