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大家有没有发热量小一点的3A左右的线性电源芯片能推荐吗

楼主(2012-12-17):
最近用LM1804,但是发热量实在太大,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望指教……

网友A:
LDO的发热量是由压差和实际电流决定的,所有的LDO都一样。
你要发热小,只有处理散热一条路,可以更改LDO的封装(使用比较大的封装),增加散热面积(加散热片,多打过孔等)

网友B:
1:改板,增加散热
2:增加散热片
3:改用DC/DC
4: 降低输入电压
楼主自己看着办

网友C:
楼上说的很全了,补充一个:两路并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很全了,补充一个:两路并联

LDO两路并联,需要考虑均流问题不??

网友E(2013-01-20):
NI的降压的LM2576S,升压LM2587,可以出查下

网友F(2013-06-21):
工艺上有强制风冷式、水冷式、空调系统等…哈哈…

网友G:
发热量实在太大,好的建议就是用开关型 DC/DC.

网友H:
线性电源,用哪个发热量都一样,只是可靠性不一样。

网友F(2013-09-05):
老贴子了!…

网友I(2013-10-08):
楼主没有说输入输出

专职挖坟,刷屏吗,亲

网友J:
建议使用DCDC芯片   这样比较靠谱一点

网友J:
本来线性电源的效率就不高   楼主   这个  最终的版本还是需要你自己确定  如果要求比较严格  还是使用DCDC芯片把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很全了,补充一个:两路并联

并联不是好方法,小心击穿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