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压测试仪输出功率的问题

楼主(2012-12-17):
能够看到的各家技术条件说明的耐压测试,都是施加2000V、1min的工频电压,并没有说明仪器的输出功率;100mA与10mA的条件下同一个测试点绝缘强度肯定是不一样的;而试验仪器是可以调节电流的。哪位师傅熟悉?

网友A:
你是要知道耐压仪的输出功率吗?有点不太明白你想了解什么

网友B:
既然是耐压测试 重要的是高电压情况下测试时的电流了

这个都很小。。。也不需要那么大

网友A:
2KV,100mA和10mA是针对严酷等级的,也就是一般的耐压测试仪的判定条件!例如你打2KV电压,你设定的100mA漏电流就是指当漏电流低于100mA的时候仪器不会报警并判断为PASS的条件而已

网友C:
你是在做耐压测试还是静电测试?

网友D:
楼主应该说的是漏流吧,耐压测试仪的漏流是可以调节的
一般对工频电压端口进行的是2kv,信号端口是1kv,对于漏流,技术条件或检验细则中有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