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A805芯片时,有没有遇到过烧写问题,困惑?????????

楼主(2012-12-17):
我用U1烧写时,存有有10%左右的损坏率,同仁中有碰到过类似现象吗?

网友A:
使用U1烧写MA805芯片,如果没有使用原厂的转板以及管脚上有其他元器件,或是接触不良
有可能会造成烧写不良率升高,请与代理或是技术支持联系。
芯片本身使用U1烧写没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