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包线张力问题

楼主(2012-12-17):
最近在做一些继电器相关参数,关于线圈绕线问题,我测量过绕线机绕线时线的张力大概为35克力(克力计测的),使用的是3UEW漆包线,规格是0.05mm,我想知道这个规格的漆包线的允许拉力是多大,35克力会不会损坏漆包线。最好有大神给个不同规格的漆包线的参考拉力表,这样我以后可以直接参考了

网友A:
哇,,,,10财富值

网友B:
10财富值,不下

网友C:
如果查不到资料或者你用的线材不符合资料参数则可以做测试,既然你能测张力就测一下拉断漆包线需要的张力和满足绕线机工艺的最小张力,然后取一个中间偏小的值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