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答案:pic单片机串口通信时RX、TX电流有多大

楼主(2012-12-17):
pic单片机串口通信时RX、TX电流有多大?是不是相当于正常管脚的输出输入电流?是不是单片机型号不同通信时输出电流就不同?

网友A:
看 数据手册的电气特性一节 IO 口的驱动能力.
型号不同的单片机, 通信时输出电流是有所不同的.

网友B:
具体你要看数据手册,一般PIC的IO驱动电流有20MA

楼主:
也就是说同一个单片机通讯时电流与做I/O口时电流差不多?对吧?

网友C:
RX相当于输入口,TX相当于输出口,按照这个计算功耗即可。

对于MCU自身来说,RX相当于输入口,基本等同于输入口的漏电流,TX相当于是输出口时,因随后的通信接收电路一般呈现高阻状态,此时相当于输出口对通信链路上的寄生电容等充放电的过程(为简化分析,忽略等效电感等),充放电的波形和通信波形相同,在充放电工程中消耗的电流自然和通信波形成比例关系了。

网友D:
绝大部分单片机普通IO和数字第二功能的驱动器是共用的,具体是否公用,要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