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里面这个warning 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12-17):
D:\资料psb1

楼主:
Warning[Ta049]: Attribute "__monitor" is obsolete. D:\资料\Application_SDI\src\CPU\Include\ISR.h 87

网友A:
引用 楼主:
Warning[Ta049]: Attribute "__monitor" is obsolete. D:\资料\Application_SDI\src\CPU\Include\ISR.h 87  ...

我想,__monitor是在老版本的IAR使用,在老版本的IAR不使用(或者不推荐使用)这个关键字了。

楼主:
恩 好像是 我得问问程序的原始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