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0输出和MIC输入对应接法

楼主(2012-12-17):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试试直接用两个电阻把单端输出的信号分别给到MICP/MICN

网友B:
1.MICN不要直接地,加一电阻或电容
2.试一下LINE1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MICN不要直接地,加一电阻或电容
2.试一下LINE1端

LIN1和MICP是复用的,MICN我加105电容到地,地平面上的干扰很严重,输出扬声器的杂音很大。怎么消除地平面的干扰,是个关键问题,最悲剧的就是改版

网友C:
再加一片AD620其中一片输入一片反接,这样输出也为差动信号,再输入到VS1063。

网友D(2013-05-28):
楼主,
VLSI芯片的问题,我这边可以帮你解决。(dai li 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