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龙C8051F340外扩SRAM可以吗

楼主(2012-12-17):
各位大侠:我是一个新手,刚接触单片机,现在要写一个显示程序,我想把我接收到的数据存入SRAM中,我用C8051f340的P2口复用,接的是IS62C10248AL的数据端和A0-A7,但是不能读写请高手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我们有这方面的经验,请加我QQ:2863961473:TEL:18682427100

网友B:
不如用CORTEX M3

网友:
13.外部数据存储器接口和片内XRAM
C8051F340/2/4/6内部有4KB的RAM ,C8051F341/3/5/7内部有2KB字节的RAM。该RAM被映射到外部数据存储器空间(XRAM)。1KB的USB FIFO也可以被映射到外部数据存储器空间,作为通用数据存储器使用。另外,C8051F340/1/4/5器件还有可用于访问片外存储器和存储器映射器件的外部存储器接口(EMIF)。外部存储器空间可以用外部传送指令(MOVX)和数据指针(DPTR)访问,或者通过使用R0或R1用间接寻址方式访问。如果MOVX指令使用一个8位地址操作数(例如 @R1),则16位地址的高字节由外部存储器接口控制寄存器(EMI0CN,见SFR定义13.1)提供。注意:MOVX指令还用于写FLASH存储器,详见“12. FLASH存储器”。缺省情况下MOVX指令访问XRAM。

13.5 复用和非复用选择
外部存储器接口可以工作在复用方式或非复用方式,由EMD2位(EMI0CF.4)的状态决定。

楼主(2014-02-24):
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

楼主:
在用的函数里把复用脚置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