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可控硅驱动不了马达

楼主(2012-12-17):
(无正文)

楼主:
沉得太快了

网友A:
楼主这样做是想调速吗?

网友B:
这是过零光耦触发的可控硅,估计是电流、电压无法维持可控硅导通。
换成MOC3052之类的非过零光耦试试。

网友C:
那电容是交流马达启动电容吗?

楼主:
不错,调速是用的启动电容这一类型,只不过电容值大一些。但我也有启动电容的,只不过图上没有画出来,是用的2uF。

至于电流是否能供上,我觉得应该可以供上,因为我一共是两组同样的电路,驱动两组同样的马达,我将可以转动的马达换到这一组来,照样不转。

或者调速是否用这种电容不对?可否指点一下,用什么电容?我在网上搜了一下,说用油浸电容或纸质电容,但我不知用哪种外形的。

网友D:
R11的电阻是不是太大了,导致不足以驱动BTA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