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220V交流电呢

楼主(2012-12-17):
如题,我想检测是否有22V交流电,然后输入到MCU,大家支个招~~

网友A:
先整流,滤波,再分压到MCU,用AD采集,通过内部算法,计算出交流电压,不知道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B:
ls思路是对的,不过直接分压太危险了,建议加一个光耦隔离

网友C:
用霍尔器件也可以的啊

楼主:
能贡献一下电路吗?呵呵

网友D:
什么是结贴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ls思路是对的,不过直接分压太危险了,建议加一个光耦隔离

你说的危险是不是如果有个脉冲高压进来,MCU就坏了?那加一个TVS二极管如何?

网友F:
一个4007 一个电阻 一个PC817 就可以了 817上啦给你的单片机 IO 读频率即可知道 是否有交流频率
因为你只说是"检测是否有22V交流电"

网友G:
用AD成本太高,用个光耦检测即可,光耦输出直接接MCU IO,整形一下更好,检测是否有过零脉冲即可获知交流电网是否有电。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什么是结贴啊

https://bbs.21ic.com/icview-262350-1-1.html

网友I:
如果只是测是否有交流电,直接用光耦+二极管+电阻在输入,输出接上拉电阻什么的就可以了。这样只能测什么有电,至于多少伏就不能了!

网友H:
互感器 运放 ad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