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串口可以正常通信却无法烧录程序

楼主(2012-12-17):
在我自己的PC上可以使用串口通信但无**常烧录程式,在别的电脑上却可以!

楼主:
自己顶起来!有懂通信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用一个串口监听软件查看下,是不是信息不完整或者你的电脑内的串口出来信息就有问题?或者串口PIN针有接触不良?

楼主:
我换一个RS232模块连接就可以烧录了!究竟自己的模块有什么问题?有可能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