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奇怪的错误,搜遍百度谷歌都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2012-12-17):
ST, TE, ic, logic, AD
一个简单的6位数字钟,利用外部5M clk做时钟,但是无法编译通过,我所有的case语句都被打上了这句错误,unsupported feature error:channel of width >=32 is not supported

-----------------这是全部源码,双击错误会直接定位到case那一行------------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xin IS
PORT(CLK,REST,AD_SHI,AD_FEN: IN STD_LOGIC;
         WX: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DX:OUT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LED: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BELL:OUT STD_LOGIC );
END xin;

ARCHITECTURE ONE OF xin IS
SIGNAL TIME1,TIME2:INTEGER;
SIGNAL shuzi,TB,ZD,HY:INTEGER;

BEGIN
  P1:PROCESS(CLK)   --分频
        VARIABLE  A,B,C:INTEGER ;
        VARIABLE D,E:INTEGER RANGE 0 TO 1;--分频参数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A:=A+1;  --5M分频
                        IF A >10 THEN A:=0;B:=B+1;D:=D+1;TIME1<=D;
                                IF B>10 THEN C:=C+1;E:=E+1;TIME2<=E;B:=0;TIME1<=0;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1;

        P2:PROCESS(TIME2,REST,AD_SHI,AD_FEN) --计时 调时 复位 输出控制参数
                VARIABLE A:INTEGER;
                VARIABLE SS,FS,MS,SG,FG,MG:INTEGER; --时间参数 S F M和G S
                BEGIN
                        IF TIME2 =1 THEN MG:=MG+1;  --计时模块
                                IF MG > 10 THEN MG:=0;MS:=MS+1;
                                        IF MS > 6 THEN MS:=0;FG:=FG+1;
                                                IF FG > 10 THEN FG:=0;FS:=FS+1;
                                                        IF FS > 6 THEN FS:=0;SG:=SG+1;ZD<=ZD+1;--整点赋1
                                                                IF SG > 4  THEN SG:=0;SS:=SS+1;
                                                                        IF SS > 2  THEN SS:=0;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IF REST'EVENT AND REST='1'THEN MG:=0; MS:=0; FG:=0; FS:=0; SG:=0; SS:=0;END IF; --清零

                        IF AD_SHI'EVENT AND AD_SHI='1'THEN SG:=SG+1;END IF; --调时
                        IF AD_FEN'EVENT AND AD_FEN='1'THEN FG:=FG+1;END IF;

                        IF MG<5 THEN HY<=MG; END IF; --输出控制参数 --花样时间
                        IF MG=3 THEN ZD<=0; END IF;          --整点参数清零
                        IF TIME1=1 THEN A:=A+1; --动态扫描时间间距参数
                                IF A >6 THEN A:=0;
                                END IF;
                        END IF;

                CASE A IS
                        WHEN 0 => shuzi<=MG;TB<=0;  --数据显示轮输出
                        WHEN 1  => shuzi<=MS;TB<=1;
                        WHEN 2 => shuzi<=FS;TB<=2;
                        WHEN 3 => shuzi<=FG;TB<=3;
                        WHEN 4 => shuzi<=SG;TB<=4;
                        WHEN 5 => shuzi<=SS;TB<=5;
                        when others=> NULL;
                END CASE;
        END PROCESS P2;

        P3:PROCESS(TB,shuzi)  --显示模块
                BEGIN
                        CASE shuzi IS
                                WHEN 0 => WX<="00111111";  --译码
                        WHEN 1 => WX<="00000110";
                         WHEN 2 => WX<="01011011";
                          WHEN 3 => WX<="01001111";
                         WHEN 4 => WX<="01100110";
                          WHEN 5 => WX<="01101101";
                          WHEN 6 => WX<="01111101";
                          WHEN 7 => WX<="00000111";
                          WHEN 8 => WX<="01111111";
                          WHEN 9 => WX<="01101111";
                                when others=> NULL;
                                END CASE ;

                        CASE TB IS
                        WHEN 0 => DX<="000001";  --选位
                WHEN 1 => DX<="000010";
                WHEN 2 => DX<="000100";
                WHEN 3 => DX<="001000";
                WHEN 4 => DX<="010000";
                WHEN 5 => DX<="100000";
                        when others=> NULL;
                        END CASE ;
        END PROCESS P3;

        P4:PROCESS(ZD,HY)
                BEGIN
                IF ZD=1 THEN
                        CASE HY IS
                                WHEN 0 =>BELL<='0';LED<="10101010";  --LED花样 --闹钟
                                WHEN 1 =>BELL<='1';LED<="01010101";
                                WHEN 2 =>BELL<='0';LED<="11110000";
                                WHEN 3 =>BELL<='1';LED<="00001111";
                                WHEN 4 =>BELL<='0';LED<="00000000";
                                when others=> NULL;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P4;
END ONE;

求教,

楼主:
因为调试,忘记改了,CLK哪里应该是A>1000 和 B>5000,而不是A>10 B>10

楼主:
完整的错误提示
unsupported feature error:channel of width >=32 is not supported
unsupported feature error:cannot process the 'others' choice

如果删掉others,会出现
VHDL syntax error :expected choices in case statement
error+: choices -2147483648 TO -1 not specified
error+: choices 6 TO 2147483647 not specified

网友A:
不是你的case有问题,是variable tmp :integer; 这条语句有问题,integer 数据超过了32位,
所以case不再支持了,你可以改成variable tmp :integer range 0 to 15 ;

网友A:
另外你不是去掉other,而是other的时候要给一个LED等变量一个初始值

网友A:
也不来了,快结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