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运放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2-12-17):
Ad8676,我想用双运放封装用在Ad采样之前的。正负5V供电的时候说输入范围是-+3V的,但是又说输入范围是是正负电压,到底超过多少会损坏呢

网友A:
正负5V供电下,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就是-3V~3V,超过之后只要不超过正负5V就不会损坏,只是信号无法识别

网友B:
你事想说 是芯片的工作电压  还是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事想说 是芯片的工作电压  还是输入?

我是想说的输入,呵呵。也就是说在3v到5v之间,运放是不行的对吧,你看我的电路图设计的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5V供电下,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就是-3V~3V,超过之后只要不超过正负5V就不会损坏,只是信号无法识别 ...

我用的AD芯片只能接受0到2.5v的信号,我用第二个运放将输入信号缩小了4倍,并使输入可以为说极性的,为-5V到+5V,但是现在看来是不是我只能输入正负3V的信号了,我的二极管保护也没有意义了是吧

网友C:
信号是直流还是交流的

网友C:
用一枚单运放,单电源供电就可以了,做下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是直流还是交流的

交流的,我是想扩大输入范围的,顺便变成双极性的。

网友D:
U4A的3脚(同相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U4A的3脚(同相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不能工作。

能细讲讲吗?或者告诉我去哪一方面的资料,我模电没有学好

网友E:
有看过直流能通过电容的嘛,电容隔直通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看过直流能通过电容的嘛,电容隔直通交的

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那么弱智 输入的信号时交流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U4A的3脚(同相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不能工作。

我本身输入的就是交流信号啊,电容为啥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那么弱智 输入的信号时交流的啊

;P看错啦,是交流信号

网友D:
11楼:
运放输入端总要有一定偏置电流才可以工作。若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其电位将由于偏置电流影响升高或者降低到输出饱和。
详细内容,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找<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楼:
运放输入端总要有一定偏置电流才可以工作。若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其电位将由于偏置电流影响升高或 ...

非常感谢!!!!

网友F:
maycheng说的对,运放要有Iib的通路,不然时间长了,输入即饱和。要加一个对GND的偏置 。

楼主:
引用 网友F:
maycheng说的对,运放要有Iib的通路,不然时间长了,输入即饱和。要加一个对GND的偏置 。 ...

你是说在电容后边加一个电阻接地?加多大的?10M的?

网友G:
双电源运放输入不用偏置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双电源运放输入不用偏置了吧

是为了变成双极性的

网友F(2013-03-19):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在电容后边加一个电阻接地?加多大的?10M的?

加多大,要看运放的偏置电流大小,和你耦合电容大小也有关,RC构成高通滤波器,你有用信号频率要通过的。ADI 仪表放大器应用工程师指南 可参考 一般原则 Ib*R<10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