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模拟输入通道无法选择内部bandgap电压,怎么回事?

楼主(2012-12-17):
NUC120 的模拟输入通道7无法选择内部bandgap电压。我设置ADC->ADCHER.PRESEL = 1(即选择内部bandgap电压),但我更改ADC7管脚电压时,ADC转换结果也变了,也就是说还是模拟输入通道7还是选择了外部模拟输入作为输入。为什么会这样呢,除了配置PRESEL,还需要配置什么寄存器吗?

网友A:
查看你的BSP包是不是新的?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跟配置寄存器的顺序还有关的。在配置完ADC时钟后,再设置ADC->ADCHER.PRESEL = 1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