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疑】AD10的自动布线真的只能这么坑爹吗?

楼主(2012-12-17):
主要规则设定如下:

线宽0.25mm
间距0.2mm
倒角0-1000mm
最短布线方式(其他方式也试过,都不理想)。
布线层,只允许top layer
自动布线:net class(只布LCD类信号线)

准备工作:实现打好整齐的过孔,并设定好对应网络。
理想预期:一对一依次走成平行总线。
结果:山路十八弯

求解疑:是AD的自动布线只能这么弱智,还是我设定的规则不好

网友A:
真的有这么坑爹的,用AD一般都用手工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挂了

LZ位是PNG格式的,我这能看。
下面是JPG格式的

网友B:
有经验的都是手工布线
非常紧急的情况下,自动布线、手工调整。当然关键的重要的线还是先自己走好

网友C:
自动布线不是AD10的错,而是设计工具人的问题,术业有专攻,你指望整上位机软件设计出顶级PCB,这个要求不是一般的高,呵呵,老老实实手工绘制吧。

网友D:
自动布线大多数情况下是个玩具……

网友E:
估计没有人会用自动布线的吧

网友F:
我就是很郁闷用AD10怎么不能布完,还要等好长的时间,我的CPU性能还行啊。

网友G:
用自动布线的工程师比较坑爹!

网友H:
公司规定画PCB是不能用自动布线的,还是自己布吧

网友I:
这个功能没看到谁用过。只在传说中听到过

网友J:
我说过一句话,自动布线的,请去财务结算最后一个月的工资……

网友K:
楼上强大……:L

楼主:
公司最近从AD10升级protel99,新增了很多功能,所以来问问。用得着这么鞭挞嘛,俺又不是黄盖
好歹俺也有6年工龄了,虽然主要是码代码的。手工布线自然也是会的,但若能自动布出个大概的,手工推下线不就接近"顶级"了嘛。A

结贴答案:就是AD做不到,或是我们不知道。

网友L:
自动布线的话allogre相对比较好,但是也需要调整
现在推崇的理念是交互式布线。

网友M:
自动布线就是垃圾,几十年来都没啥进步。

网友N:
规则问题
:lol  请先扇出。。。。。。。。。。
扇出也有规则。。。。。。。。。。

网友O:
呵呵,电脑还是不如人聪明啊

网友N:
发个AD 自动布线的DEMO给你们看看。。

楼上有说去领最后一个月工资的。。。我表示很无语。
这相当于自己做不来的事,不允许别人去做。

在21IC很多人讨论CAD软件,就是没几个精通的。。。
当然allegro相对来说水平比较高。可能是厂家的推广和帮助做得比较好。
另外国外应用的人群广,资料相对较多。

网友N:
曾经有人问我画PCB的耗时,我是这样回答的。50%的时间布局,45%的时间设置规则,5%的时间布线。

网友N:
刚还看到一个问出现白色页面,说是bug的。这里也顺便发一下。

这些技术文件,你们公司都不出的吗?
当然发出制板的gerber是不用带sheet的。

网友P:
公司最近从AD10升级protel99?????

楼主:
笔误,浆糊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N:
发个AD 自动布线的DEMO给你们看看。。

精通Word的,当不了莫言,也拿不了诺贝尔奖,只能当打字店的mm,PCB不等于联通,这么简单的道理还需要争么??

网友N:
引用 网友J:
精通Word的,当不了莫言,也拿不了诺贝尔奖,只能当打字店的mm,PCB不等于联通,这么简单的道理还需要争 ...

我错了,不需要争。我忘记中国电子工程师们都是不需要会模电数电信号什么什么的。会做出东西能卖就行。

如果你不会自动布线,或者用不好,只能说你对这个工具的使用还停留在一个水平上。
相信很多画高密度板高速板的朋友,都用自动布线。至于是局部还是全部,我不言论。
当然也许我就一小菜,要借助CAD的自动布线功能,而不像有些大神,鼠标一勾差分线等长线就出来了。或者直接拿个油笔FILM上画?

网友Q:
这种走线还是手工布的好!

网友G:
LS大公司为了工期做自动布线也好,但我相信他不敢拿AD做自动布线,有的是A,M之类的软件,而且只是局部自动布线非全局自动布线。而且自动布线的板子都基本上是有独立电源层的,个人短见。

网友G:
当然楼主没有有心用软件才有太上面的帖子。

网友J:
6年以前的作品,献丑了。

网友R:
楼主真是强悍,六年前就会搞这个了

网友S:
Altium Designer 博大精深!

网友T:
一直都是手动

网友U:
当年在奔腾133上用dos版本的protel时,有一个demo好像是z80的一块板,自动布线用时2分多钟,我当时觉得效率极高、效果很好,甚至可以用叹为观止这个词,我怀疑这个demo是不是造假的,我便移动了其中一块芯片50mil,结果自动布线就没有100%布通。我明白了自动布线的好坏完全依靠布局的好坏,而什么样的布局才是最对自动布线的胃口呢?我至今也没搞明白。

网友V:
自动布线,你在规则上花的时间已经够你自己手动布线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U:
当年在奔腾133上用dos版本的protel时,有一个demo好像是z80的一块板,自动布线用时2分多钟,我当时觉得效率 ...

布局和布线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布局是为了布线,布线能验证布局的合理性,自动布线完全无法体现这种辩证关系,所以远远不如人工,挺自动布线的,要么是用了些局部辅助功能,比如扇出,等长线等,就认为PCB就这么点东西;要么就是想偷懒。PCB是硬件技术集大成的体现,如果这个都能由计算机自动完成了,各位也可以回家种地了。

楼主:
战火蔓延,结贴了。

我是想看看能不能设置一套规则,专门自动布这种基本平行的信号线。
如果能有合适的话,就可以保存规则。以后用就设定网络类,直接加载规则,就可以把这种信号总线布出个大概了,起码不用一根一根的重复劳动。能减少工作量就要去“偷懒”是我的追求。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真是强悍,六年前就会搞这个了

藏头露尾、煽风点火的马甲,一边凉快去

网友W:
反对双方都

网友X:
用自动布线的工程师,太坑爹!

网友Y:
起码帮你走通了嘛

网友Z(2013-01-26):
引用 网友J:
我说过一句话,自动布线的,请去财务结算最后一个月的工资……

哈哈

网友AA(2013-07-31):
用自动布线的工程师,都是高手

网友AB(2015-01-31):
自动布线不靠谱

网友AC:
引用 网友M:
自动布线就是垃圾,几十年来都没啥进步。

我认为应该感谢这个垃圾自动布线,要不然人人都能吃这碗饭了。:lol

网友AD:
线一般都 是自已走的,只是自动布线顶多参考一下,你规则没设好是一方面.机器毕竟是机器,不然,还要人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