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5402存储器

楼主(2012-12-17):
上图是TMS320C5402的内存分布图,我现在很纠结:就是数据存储器和程序存储器的地址怎么相同?怎么去访问它们呢?求指教,拜托各位了,谢谢啦!

网友A:
数据存储器和程序存储器的地址怎么相同

就是这块区域即能放数据又能放程序,总共就一块地方,放了数据就是数据的了,放了程序就是程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存储器和程序存储器的地址怎么相同

就是这块区域即能放数据又能放程序,总共就一块地方,放了数据就是 ...

那为什么“Reserved ”的区域却不同呢?如果这块地方既能放数据又能放程序,放了数据就是数据的了,放了程序就是程序的了,那么它们的“Reserved ”区应该相同才是啊?

网友A:
我说的相同指的是两者复用的部分,而你所说的“Reserved ”区(包括其他非复用区)当然是不同的。
比如:0~5F部分则只能写数据,无法执行代码(即不能放程序)
80~4000部分即能放数据,又可以放程序
其他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相同指的是两者复用的部分,而你所说的“Reserved ”区(包括其他非复用区)当然是不同的。
比如:0~ ...

哦,谢谢啊!我还有一个问题要向你请教,就是“External”区(比如4000—EFFF)是指的什么呢?是为外部扩展的存储空间预留的地址空间吗?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