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T51 我用WIN7 64位系统,为什么没有办法连接

楼主(2012-12-17):
我用JET51 以前用WIN7 32位的系统都是可以用的,但是我系统换成64位后我软件重新安装了,但是就是找不到驱动,不能使用,求解?

网友A:
需要64位驱动软件 win7 64位很恶心 需要什么证书 如果证书没有就不给驱动  用64位驱动需要每次都把那个验证关掉    建议使用32位

网友B:
要用管理员权限去装和使用。要用64位的驱动。

楼主:
64位的驱动我找不到可以给个链接吗?

楼主:
或者发我邮箱chenfuzuo@163.com,谢谢

网友B:
已经 发你邮箱了。中颖给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 发你邮箱了。中颖给我的

发给我一份吧 急用,谢谢,294389436@qq.com

网友C:
发给我一份吧 急用,谢谢,294389436@qq.com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WIN7 64位的时候 启动按F8 禁止程序签名 启动  就可以了

网友D(2013-03-16):
发给我一份吧 急用,谢谢,f0321062@163.com

网友E:
缥缈九哥:)
发一份64的驱动给我,yangvu@163.com
谢谢

网友F:
缥缈九哥:
发一份64的驱动给我,qiumingyangvb@yahoo.com.cn
谢谢

网友G(2013-06-01):
万能的版主帮我发一份吧,ljg1588@sina.cn感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万能的版主帮我发一份吧,感谢!!

已经发了

网友I:
请大侠发我一份,万分感谢!
13906693474@163.com

网友J(2013-07-03):
请大侠也发我一份吧~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谢谢了!lishuchang1981@foxmail.com

网友H:
引用 网友J:
请大侠也发我一份吧~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谢谢了!

发了

网友K:
貌似大家都在用64位的了.我还是用32的,稳定点.

网友L(2013-08-02):
请哪位大侠也发我一份吧~新win7 64位电脑,遇到了这个问题~谢谢了!871735525@qq.com

网友M(2013-09-20):
大哥发给我一份好吗?abc1988zzl@sina.com
谢谢了

网友N:
能发我一份吗?谢谢!  hshwalk@163.com

网友O:
大哥给我发一个。195974477@qq.com

网友P:
引用 网友B:
已经 发你邮箱了。中颖给我的

九哥,请给我一份JET51win8 64位的驱动,刚换了个笔记本,也发现了这个问题。谢谢了
sytjn@139.com

网友Q:
哪位好人也给我发份吧,403154796@qq.com  先谢了

网友R(2013-12-21):
引用 网友B:
要用管理员权限去装和使用。要用64位的驱动。

帮主,请给我一份JET51 win8.1 64位的驱动,我刚要用笔记本开发,代理商说不兼容64位的。
其它有解决此问题的方案,也请分享一下吧。
谢谢各位啦!
happyweifei#aliyun.com
(把#改成@)

网友B:
我好像只有 WIN7  64位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B:
我好像只有 WIN7  64位的。

帮主我首次使用中颖单片机,在笔记本win8.1 64位上开发。
请发给我一份JET51 win8.1 64位的驱动,
我想只要是64bit的,win8与win7区别应该不大。
非常感谢!
邮箱:
happyweifei#aliyun.com
(把#改成@)

网友B:
已经 发了。多试试,我还没有用上WIN7,8系统。

网友S:
请九哥给我发一份吧,我的也是WIN7 64,JET51装不了.发邮箱1540758499@qq.com谢!

网友R:
在帮主缥缈九哥的帮助下,中颖JET51的64bit驱动,已经在win8.1、64bit上安装成功。
与win7环境下类似 ,也是要禁止验证驱动程序的数字签名,只不过win8.1的这个过程,与win7、win8不太一样。

网友T(2014-03-05):
@缥缈九哥:
发一份64的驱动给我,感激不尽,谢谢!!!!
812670308@qq.com

网友U(2014-04-18):
缥缈九哥,能发一份JET51 WIN7 64位的驱动给我吗,wei-420@163.com ,跪谢

网友V:
万能的九哥:victory:

网友W(2014-06-05):
缥缈九哥,能发一份JET51 WIN7 64位的驱动给我吗1759664636@qq.com

网友W:
没了驱动,什么都动不了,急呀!!!大师给钱我一份吧,1759664636@qq.com,谢谢!

网友X(2014-07-25):
引用 网友B:
要用管理员权限去装和使用。要用64位的驱动。

能否给我一个驱动,谢谢!460888012@qq.com

网友B:
JET51的驱动 用管理 员权限去装。
我在WIN81上要禁用数字签名才能用。可以参考这个文档,

怎么安装的

网友Y(2014-09-13):
请版主也发我一份吧,真的是急用!谢谢版主了。865194760@qq.com

网友Z:
也发一份给我,谢谢!258651993@qq.com

网友Z:
引用 网友B:
已经 发了。多试试,我还没有用上WIN7,8系统。

也发一份给我,谢谢shenlonglongfei@126.com

网友AA(2015-01-30):
WIN7 64位的时候 启动按F8 禁止程序签名 启动  就可以了

网友AB(2015-07-06):
大神们给我也发一份win7 64,小弟不胜感激1498043995@qq.com

网友AC:
哪位大哥给小弟发一份648792025@qq.com

网友AD:
求发给我一份吧,409077409@qq.com,谢谢

网友AE:
JET51现已升级成JET51A ,无须驱动,直接使用

网友AF(2025-02-28):
如果仅有32位驱动程序,可以尝试在Windows 64位系统上安装它,在安装过程中选择使用 兼容性模式。

网友AG:
确保您下载并安装了适用于 64位操作系统 的驱动程序。去 JET51 官方网站或芯片制造商的支持页面,确保获取正确版本的驱动。

网友AH:
驱动可以使用兼容模式运行的

网友AI:
应该和驱动有一定关系,后面解决了吗

网友AJ(2025-04-25):
检查驱动是否成功安装,您可以通过 设备管理器 来查看是否识别了 JET51 设备。如果看到设备上有黄色警告标志或“未安装驱动程序”,可能说明驱动安装失败。

网友AK:
软件冲突还是得依靠兼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