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PCB后出现一白色方块,选不中去不掉!

楼主(2012-12-17):
原理图导入PCB后,出现一白色方块,选不中也删不掉,各位大牛谁曾碰见过这种情况请指教,如图,左下角的方块,好像是灰色背景处生生挖掉一块,点击FIT Document,一切正常,很郁闷

楼主:
在线等,望指教!

楼主:
HELLO ,各位在吗?

网友A:
导入PCB的时候,不要勾选room就好了

网友B:
默认sheet的位置,你移动进去就好了,应啊可以关闭

网友C:
重新定义板子形状看看行不行

网友D:
使用编辑菜单中的选择,现在区域之外的,然后选择能选择的就变成选择到那个区域了,删除它。

网友E:
现在PROTEL99视频教程很多啊!在线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room吧

导入时没有勾选ro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PCB的时候,不要勾选room就好了

导入时没有勾选ro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过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定义板子形状看看行不行

这个也试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bug?

我们的大牛也是这样说

网友G:
选中是可以删除的

网友H:
这是shee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sheet的位置,你移动进去就好了,应啊可以关闭

我试过了,可是那个sheet area的大小不会改变,比板子宽,看起来还是这样 ,下面有一条还是原来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sheet吧

请问怎么修改,现在厂家不给做,说是有问题,拜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选中是可以删除的

根本就选不中

网友I:
这是页面。。。。
不是BUG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修改,现在厂家不给做,说是有问题,拜谢!!!

我的是AD9.3,把Display Sheet的钩去掉就不显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这个时候是要选择你能选择到的PCB,它就会反选了,可以删除的。不行你就发文件给我,不怕文件外泄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是AD9.3,把Display Sheet的钩去掉就不显示的

呵呵,果然如此啊,再次拜谢!

网友J:
复制到另外一个PCB文件里

网友K:
那压根就不影响什么的,我以前经常碰到这样的空出来的白方块,那不会影响到PCB板的制作的

网友B:
我也是以前用过,记得是设置问题,一个是sheet设置,一个是board设置。最好找书看看。坛子里面有详细的教材可以下载看看

网友L:
我感觉是不是 你某个元件的封装库 多花了个引脚 而且这个引脚离板还很远  你可以仔细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