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VHDL判断电机转速达到匀速

楼主(2012-12-17):
如何用VHDL判断电机转速达到匀速,即判断增量式编码器的脉冲反馈,判断脉冲的宽度何时达到一致,请问用VHDL怎么判断?请大家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真心没有遇到过   帮你顶一个   哦呵呵   希望有高人能够指导   我们以前电机控制也是做过的  但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呵呵

网友B:
判断矢量?我觉得这个不是FPGA问题,这个是专业问题

网友B:
如何了兄弟

网友C:
脉冲的宽度,一般在多宽?
ms? us?

网友D:
使用码盘

网友E:
这个题目有点意思

能不能测量码盘输出的脉冲宽度,计算相临几个宽度的方差,然后再根据方差进行评估呢?

网友F:
判断脉冲的宽度可以用高钟记数来实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题目有点意思

能不能测量码盘输出的脉冲宽度,计算相临几个宽度的方差,然后再根据方差进行评估呢? ...

你还干技术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还干技术啊

呵呵,啥都得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