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deo DAC IC推荐

楼主(2012-12-17):
大侠,是否有这样的Video DAC IC:
输入如下图所示,输出RGB+HV或者YPbPr信号??

网友A:
TI 或者ADI 都有这样的DAC。 如TI 的 THS8135/8200

楼主:
这两个IC有RGB输入,但是没有H/V输入部分,
不过还是谢谢啦,
之前有看到ADV7129可以,但是那个是8合1的,而且价格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