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 的IPC封装

楼主(2012-12-17):
请教一下各位老大:
      利用AD的IPC自动建封装出来的结果外面的那个绿色的边框与里面那个粉线色的网格是做什么用的,以前用PROTEL做出来的封装里面没有这个的....

网友A:
标注整个元器件占用面积吧!

网友B:
不是3D吗??

楼主:
做板的时候会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C:
IPC7351有一个国际规范定义了footprint的画法。考虑了空间,震动,以及电器性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做板的时候会会有什么影响呢??????

IPC Wazard做出来的封装确实好看,对做PCB没有影响

网友E(2013-02-02):
这个是3D效果的时候可以看出来,你按3切换到3D,你就可以对比出你自己画的和向导导出来的区别了

网友F(2015-08-06):
有用AD15以上版本的吗?貌似“IPC Wazard”取消了呢,找不到了。。。

网友G:
就是想来占占板凳

————————-——
行业IPC标准化的PCB封装库、原理图符号库 资源站(可任意申请器件建库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