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 USB枚举失败,PC端显示 unknown Device

楼主(2012-12-17):
使用的是STM32L151 USB枚举总是失败,电脑显示无法识别设备。
我使用的是官网的例程 Custom_HID, 一开始使用外部1.5K的上拉电阻,关闭内部上拉,显示无法失败设备。
去掉外部电阻,使用内部上拉,还是同样的问题,

之后我使用仿真器断点运行, STM32可以检测到复位信号,并且可以成功复位,而复位之后STM32接收不到PC端发下来的数据,即我仅在CTR_LP(void)函数中设置断点,重新连接USB,程序也进不了CTR_LP(void)数据处理函数。

外部时钟12MHZ, 12Mhzx8/3来配置的,USB的时钟为96MHz/2 = 48M
根据例程,USB的引脚PA11,PA12不需要配置,即开启USB时钟后,这两个引脚就仅可做USB用了,?

调试很长时间了,找不到问题的所在,请各位帮我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导致STM32无法接受到数据。

网友A:
STM32L USB的例子,我用下来没问题。

LZ可以把系统时钟输出(MCO),看看是否跟预期相符。

谢谢

楼主:
看了下原理图的USB连接部分, DP与DM连接反了,
DP+  应该连接USB插头的3上,DM-应该是2上。
修改过来就好了

网友B(2013-05-03):
楼主,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