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和ULN2003兼容但是不反向的芯片呀

楼主(2012-12-17):
(无正文)

楼主:
有没有和UMN2003兼容  但是内部没有反向器的芯片呀

网友A:
可能有,找找看

网友B:
完全兼容的是 MC1413, SN75468.
不反向的逻辑电路, 但驱动能力和路数不同. 74x07.(6路)
由于 ULN2003 达林顿管不需要附加的正电源. 而同相电路则总需要正电源.
可能不是太好找

网友C:
2003一般做低边驱动,而无反向的一般做高边驱动,即使能找到兼容的,也未必可以直接换。

网友D:
看看UDN2981A行不?不反向,不过是高边驱动的。

网友E:
同脚位的,没有楼主需要的,改变一下设计即可,对驱动要求不高的话,还可以用门电路。

网友F:
反向的结构最简单,成本低;
为什么需要同相的呢?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