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5停机模式下功耗87mA求指教如何继续降低

楼主(2012-12-17):
   高手们,我做stm32F105的低功耗好久了,刚开始是想做睡眠模式的,但是怎么也睡不下去,后来改弄停机模式,现在是能做到停机唤醒了,但有两个问题,请大师们赐教:
  1、用rtc闹钟每秒唤醒一次,做RTC更新,但是每次调用RTC 更新函数之后,rtc就不准,了总是慢很多或者快了很多?
  2、功耗改善也不算大,使用前正常工作为125mA,低功耗模式下为87mA,当前三个模块功耗情况如下:
                       a、检测模块,开始功耗达到30mA经过改善硬件后,降低到3mA,
                                              b、 LCD显示及按键模块功耗8mA;
                       c、剩下CPU及FLASH模块功耗达到76mA(停机模式下周期唤醒)。
     第三模块耗电依然很大,请大师们赐教咯!

网友A:
建议先看看、试试stm32F105/stm32F107 的低功耗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看看、试试stm32F105/stm32F107 的低功耗例子

谢谢,LJK,我在网上搜索了几个例程,然后参考了,做的,您那边能推荐一个例子就更好了,今天又搞了一下降低主频刷RTC,外中断唤醒后再恢复主频,貌似可以降低一点功耗,但效果仍然不理想,期待您的指导

网友B:
你可以检查CPU的IO引脚驱动的电路,是不是IO引脚的负载电阻是不是太重了。